拜求笔记本维修时电流表显示数字代表的意义

楼主(2011-02-22):
请各位师傅给说一下,维修笔记本时,去掉电池,插上电流表显示的数字代表的大概意义。如多少表示CPU不过,多少表示内存显卡问题,多少表示正常,多少到多少表示是大短路和小短路。

网友:
不同的本子有不一样的情况  不能一概论。注意记录自己平常维修的资料。

网友:
与芯片内部电路设计有关,但是INTEL-CPU没有工作电流一般不会超过400MA(数字电源的电流表显示0.4一下),内存在不同的芯片组合下差别很大的。

网友:
本人经验:
1) 300ma, 约pwr on 在main_on 之前.
2) 600ma , 约NB+RAM pwr on ok
3) 800-900, 约NB+CPU+RAM pwr on ok, 基本上所有供电 OK, 但有些分支参考供电可能缺.
4) 1A以上, 所有供电OK, CPU/NB/VIDEO/RAM总线控制有问题.
及其不同, 要具体测量所有相关DC而定, 仅为参考

网友:
不同笔记本显示不太相同  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