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P5K 有时有时钟,有时没有时钟????

楼主(2011-02-23):
ASUS P5K 有时有时钟,,有时候就没有时钟.........
时钟芯片ICS 9LPRS916BGLF更换过..我在其他拆过来的..非常肯定时钟芯片是好的..
测时钟芯片周围的小电容,都有3.3V,夫
晶振一脚为1.09V   另外一脚1.2V ,晶振换过,晶振电容也换过....
还是无果........有时钟机器都可以亮机..进系统后不定时就会自己黑屏,,,黑屏的时候去量又是没有时钟....
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时钟的开启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查下时钟工作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方向了,把cpu芯片加焊一下看能解决问题吗

CPU是有供电的.....加焊CPU供电芯片加焊有什么用啊......它是没有时钟,不是没有供电....

网友:
三大电线我都忘记了!我待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