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945GCM-S2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02-23):
一块技嘉945GCM-S2主板不过内存,测试卡跑04,开机插内存和不插内存一样都是急足的报警声,内存供电1.8V正常,BIOS刷过,南桥电压1.6V不知有没有影响?我和另外一块技嘉945GCMX-S2主板对比了一下,不插内存开机也是跑04有急足的报警声。

网友:
南桥有一组供电是1.05V,一般是一用的大管将1.5V转换后得到的。

网友:
北桥压了吗?

网友:
打下I2C总线和地址数据脚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槽是否清理了,烤一下排阻,换个io试试

网友:
内存槽清洗过了,北桥也压了,会与IO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