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啥毛病

楼主(2011-02-23):
今遇一主板MS-7131,电容鼓包,换上后北桥供电管子源极无电压,基极有5V,且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另有一昂达主板A69T AM2主板跑码C3电容换了,北桥也焊过了故障依旧,电压正常
忘高手赐教

网友:
那就换北桥供电管子看看哦

网友:
测下这个供电管的好坏! 应该是电压引起的复位不正常!!

网友:
是AMD的板C3可能是没过内存,换个U看看,供电正常刷BIOS不行了可能是U座的事

网友:
有没有建设性的呀,这些都用过了

网友:
换电容前 故障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