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诊断卡乱码

楼主(2011-02-23):
一块WINFAST的主板,一开始能点亮,就是在自检LOGO时死机,重刷BIOS好啦,第二天又被送过来,这次直接不亮,诊断卡跑AC,有时2C,再刷BIOS也不行,焊北桥还是这样,不上U诊断卡还是AC或2C,去掉BIOS芯片,还是AC或2C,真不知道哪的事,摸摸别的芯片也不发烫,压桥也不管用,唉,晕啦

网友:
是 不是NF4的桥啊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这是cpu没工作啊   换一下u 在查一下u电路

网友:
按BIOS试试吧!!!

网友:
恩,桥的问题多,不插U和BIOS了还是跑乱码,桥占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