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昂迪主板怪事呀 路过的都过来看看

楼主(2011-02-23):
手头上一片昂迪主板型号是845GVB 这片板的问题是。。。我们第一次把电源插到主板的时候一通电就像短路一样闪一下。就不能通电了,可是把电源线拨出来再从新插一下主板正常   进系统什么都OK   像这种说明什么问题 另一片同样型号的板我把CPU供电部分全换了也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短路保护了~- -!
你这资料太不详细拉~

网友:
上多大CPU?清除COMS,正常关机一次应该就正常了 。

网友:
那为什么第二次又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