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7300gt 128M 超值版 花屏 黑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1-02-23):
网吧机,拿了五片过来,两片是花屏,加焊GPU就解决了。三片是黑屏,黑屏的话跑码看起来是正常的,因为都过了显卡了,且按键盘的大小写都有反应,现不知道怎么修了,量那些管都没有短路,且其中一块在屏幕开始显示左上角128M这个画面的时候就黑屏了,其它两块连显示都没有,就是黑屏,按键盘都有反应。各位前辈,那三块黑屏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加焊~~~

网友:
打数据线阻止 用PCI显卡看看能不能看到BIOS和核心 能看到的话检查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