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短路5个现象分析

楼主(2011-02-23):
  大多用户在不之情的情况下,主板电源短路了,却不知道。而后开不了机,便直接拿去维修。不知道那坏了!以为别人糊弄他!其实检测主板是否电源短路,这里有5个现象分析,可帮助用户解惑!到底是主板哪坏了?
  1、红5v或黄12v短路时,电源保护且无法强行开机
  2、紫5v 短路时,在待机状态下部分元件就会出现明显温度异常,使用待机电压的都具有开机功能的元件,如:I/O,南桥,待机电压产生元件,PS/2,USB 接口,内存供电元件等,有时还会出现待机状态下,测试卡所有指示灯微微发亮的现象,可以强行开机,通电后,短路元件异常更明显。
  3、橙3.3v 短路时可以开机,开机后损坏元件温度明显异常,部分主板PCI槽无3.3v供电,测试卡不亮属正常现象,有时通电后,测试卡指示灯不停闪烁。
  4、绿线短路时,上电自动开机且无法关机,多与绿线直接相连元件损坏有关,常见的有:三极管门电路,I/O,南桥等元件。
  5、主板上出现电源保护时,多与主供电部分Q1 场管损坏有关系,红5v与橙3.3v同时短路多与南桥损坏引起。

来源:迅维网
作者:279390693

网友(2016-05-23):
见解蛮好的  分析彻底

网友:
这个好,感谢。我才刚学硬件维修

网友:
这个好,平时老说电源保护,但是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