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电流过到0.63跳回0.38维修。

楼主(2011-02-23):
待机0.004,开机,电流跳到0.63的时候,又跳回到了0.38 这个位置,请问各位兄弟,是没过到哪里?哪里的问题多一点呢?

网友:
换内存试试,测一下各电压都出来了没,看下CPU供电

网友:
正在拆机

网友:
CPU没有供电

网友:
L311是不是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量下CPU有电压没有?,应该是CPU供电那边有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还 没修到过电路方面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没有CPU供电

我量到一个管短路了。TPCA  8023-H这个管烧了,正在快递一个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回个帖子啊!呵呵

网友:
就是啦!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那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还没修好,都不知道哪个是CPU供电管理芯片,这块板很少芯片呀,也很小。

网友(2018-11-29):
这种问题,一般是没有CPU供电还没修好,都不知道哪个是CPU供电管理芯片,这块板很少芯片呀,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