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3CCD摄像头花屏问题,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1-02-23):
一个3CCD的摄像头,开机花屏,图像如下,拆开后发现只要用手指同时触摸如下图画红圈的地方的CCD的三个引脚,图像就会正常,图像正常后装上不动摄像头没事,如果拿起来轻轻晃动几下过一会图像又会花了经检测也不是虚焊现象,我把引脚都重焊过了,排线是直接压到电路板里的那种,也没法焊,目测应该是也没什么问题,,求助这是什么回事?谁能给说个维修思路?
PS.如果用绝缘体触碰引脚部份就没反应,只有用手摸才会好,用导体没敢试...怕短路了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摄像机。
如果是老型号的摄像机,应该是CCD坏掉了!可以修复!!!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平时用的摄像头,是医疗上用的,请问版主大人我为什么一摸那CCD引脚图像就出来了呢?这是什么原理?如何修复?

网友:
应该是虚焊,或是CCD上的小原件坏掉了!!
用代换法排除!!!

网友:
我第一次想到的就是虚焊问题,引脚都加焊过了也没用,应该不是虚焊的事,因为只要用手轻轻一摸就出图像了,根本不用用力,感觉好象这三引脚用手摸时产生了什么感应?不过这上面也没晶振,奇怪...难道是因为手上有电阻,引起电流变化不成?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经今日再次测试发现,出图像后不动,静置几个小时后,图像自然就慢慢的开始变形,最终成为一开始坏的那个样子,明天先把电容都拆下来量量

网友:
3 CCD的CCD安装时需要精确定位,深圳修不了的

网友:
CCD属非易损件,除了2003-2004年SONY生产工艺造成的那批。所以你看看机器什么型号的,是不是爱坏的再说

网友:
呵呵,我不打算拆开那个CCD的,装回去太麻烦,就装过一回,装了一天才装好,差一点没对齐颜色就不对,感觉这应该是个电路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