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USB不认

楼主(2011-02-23):
此板U口插上U盘后检测不到U盘,偶尔有反应时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主板驱动已安好,U盘没问题?

网友:
换个接口呢,打接口的阻值正常否?或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检测usb后面的那几个元器件   看在bios里面认的到不如果认到换换系统看看呢

网友:
供电的几率大

网友:
USB  是5V供电的,也有5VSB供电的!自己看一下跳线帽,

测USB供电,测USB 2D数据线

网友:
南桥可能大些

网友:
通电后看USB接口有没有5V电压输出有的话就是南桥了 重新做吧

网友:
没电的时候,打USB的四条线对地的阻值。
有电的时候,量USB四条线的电压。我遇到过不插设备在数据线上也有电压的。
USB到桥的电路相对简单,不正确时跑一下。。。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对地阻值都正常,供电也正常,手摸南桥有点发烫,应该为南桥问题,现在外加PCI-USB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