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DDOS攻击

楼主(2011-02-23):
最近接触了艾泰路由器组建的网络,其中网络中有台主机好像中了DOS/DDOS攻击,在网上找了一些教程来看,但看完还是很模糊。,求助高手解决

网友:
具体是什么现像,能不能说清楚一点.你说的太模糊.

网友:
DOS攻击?传说中的最直接的方法啊

网友:
网络中的主机连外网了吗?一般DDOS攻击都是攻击网上的服务器与路由器之类的.必需是连接外网的.内网通过路由器连接路由器上网的机器是不会有攻击的了.

网友(2011-06-16):
网络中有一台主机?DDOS都是外网攻击,整个外都出不去的。只有一台主机,应该不是

网友:
应该是ARP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