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可以上Q,不能打开网页

楼主(2011-02-23):
一台主机可以上Q,不能打开网页,DNS设置没有错误,路由器也开放上网了,但还是不能上网。求助........
不能打开网页

网友:
重装个系统

网友:
系统设置有问题,

网友:
装个系统吧,我的机器就犯过这种毛病。

网友:
把杀毒软件卸掉再说

网友:
一般来说,先用软件修复、兔子、360什么的试试,不行的话,重装系统,覆盖安装就行了,老资料不丢。

网友:
把路由设置恢复下默认值!!

网友:
建议 下个搜狗浏览器 试用下、我的就这样的

网友:
首先你确定DNS没问题。然后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同意楼上做法

网友:
浏览器有问题,修复一下!

网友:
有一种可能,电信或联通封杀了你的共享上网,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是不是DNS问题可以验证一下,比如你找个IP网址登录试试,路由器配置页面就可以

网友:
浏览器问题,修复一下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情况。估计是系统的IE坏了。

网友:
信息严重不足,无法判断原因。

网友:
建议先卸载原来的浏览器,重新安装~

网友:
晕哦,不需要重装系统呀
你重装IE就行了 在重装IE的时候 他最开始有个检测流程 如果系统IE上网有问题 他会先修复系统问题 再安装IE的
还有用火狐或者腾讯自带内核的浏览器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ie问题,修复。

网友:
不要用什么什么的浏览器,只用系统的IE.先删除其它的浏览器试试.若还不行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2011-03-25):
我见过和楼主说明一样情况的现象  后来发现是上网人太多了

网友:
更新IE试试,可能是IE出问题了。其他电脑能上网页吗

网友:
ie设置问题,既然你的dns没问题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了 再不济就是线路信号差

网友:
是浏览器劫持。用360的LSP修复工具试试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一试

网友:
QQ能上,说明网络是好的,不能上网一般是DNS问题,重装系统是最快的办法。楼主发贴求助的时间估计系统也装好了

网友:
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dns没问题的话换个非ie的浏览器,比如火狐和谷歌

网友:
其它电脑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就是DNS出问题了。你可以用IP访问一些网站试试,比如说百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防火墙设置,可能把浏览器或者是外部80端口给封掉了。

网友:
同意这个观点。还有一种,网卡的工作模式,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很明显,系统有问题,比如中毒,装个系统好了,查起来太麻烦

网友:
你从设一下路由器。然后重启。电脑和路由器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是DNS问题,这种情况还是常见的

网友:
有一种可能,电信或联通封杀了你的共享上网,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2379-1-1.htm不过在这之前,建议重做个系统

网友:
用360修复下啊

网友(2011-05-11):
无法判断

网友:
你是不是 设置了固定IP啊 不是自动获取P啊

网友:
ie 有问题 ,换个高版本的ie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