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6500 256显卡晶振旁一个8脚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1-02-23):
我这个显卡坏了好长时间了,上面的芯片都拆件了,时间长想不起来是什么东西了?4脚是接地的,8脚应该是vcc,因为与上面一个开关管s极相接。
芯片
显卡

网友:
网上的图片还真不好找,不会是bios吧,也许是稳压器!
挨着晶振会是什么呢?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