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白屏 Q5烧了??

楼主(2011-02-23):
一台HP520机器,一开机是高压条坏了,换了,白屏,拆机看两个
三极管
,Q5 Q 6烧掉了,看不出来什么型号了, 也没有料板,不知道这两个管是什么型号? 帮我一下.有什么型号可以用的? 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就在主板上屏线接口的位置,应该是线屏供电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