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的电脑 系统怎么装

楼主(2011-02-23):
有台老式笔记本电脑P2的, 硬盘只有1359MB ,把它分了一个区系统能GHOST进去 ,但不能引导 换了好多系统盘都不行  ,有哪位哥哥姐姐给点思路要怎么能把系统弄好。谢谢

网友:
兄弟 很多老本本不能ghost的哦,要一步步安装。

网友:
1359MB?我还没见过,有机会见识见识,哈哈哈!

网友(点评):
15M的硬盘都有,,很老的,哈哈, 上学哪会儿,U盘是16M的,我同学拿了个硬盘,15M的,我还感觉挺新奇,那么大的块头还不如小小的U盘存的多.

网友:
硬盘容量够吗?总要装得下系统文件才行吧,XP的WINDOWS文件夹一般都比这个大。

网友:
是哦,不能引导是硬盘容量不够,找老式的安装盘才能装吧  ,实在不行就叫他换个大点的硬盘

网友:
这么小的硬盘装XP肯定小了

网友:
装XP不行,有个精简版能装上,就没多少空间了,没法用,装98吧

网友:
到论坛里面找资料  可以装的

网友:
要不搞个win32试试吧
瘟98应该行吧

网友:
谢谢各位 一步一步装不知道行不行实验下吧  硬盘太小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两区行吗?来硬盘就小

网友:
谢谢各位 我现在换了个10G的硬盘ghost进去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