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的主板好不好?稳定吗?

楼主(2011-02-23):
技嘉G41MT,intel E5400,显卡为昂达210,这装配置的机子,他的性能怎么样?
望高手指点一下,想攒台台式机。另外,技嘉G41MT的主板好不好?稳定吗?

网友:
现在的  电子产品 没有什么 好不好 稳定不稳定

网友:
技嘉的板子,挺好了

网友:
   跑个3D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好不好?稳定吗?

这些问题,主要关事到硬件的质量问题,
组装电脑组得好不好!!!关键都是在使用时有没有出现蓝屏或死机等问题,如果能正常使用下,没出现过因为硬件问题而不能使用就是说明你的电脑配置稳定的了!!

什么叫稳定????这个定义你自己要有一个定义,不要跟着别人说稳定你又说稳定!!!

至于在玩游戏方面,确实是跟电脑的配置和驱动方面有好多关系,
配置用上大众化大牌子厂家的配件是可以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上面贴中的内存配置为“金士顿 2G/1333”,若是玩大型3d游戏(比如“魔兽世界”),我该配什么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谢谢指导。

网友:
240的显卡起码的

网友:
搞个4核的AMD的大概3000左右的,很爽的,现在网吧都这样的

网友:
如果不是偏重比较大型的游戏,这样的配置已经足够的了。内存2G就行。

网友:
技嘉主板质量还可以。稳不稳定有看你怎样组装,还有内存质量也要好啊。

网友:
技嘉主板挺好的,昂达210 低了

网友:
这个观点我赞成,不过技嘉的主板确实不错,我装机大部分是技嘉。

网友:
自已玩还是实慧点,技嘉板子是不错,但价还是有点高,建意用二线厂的板,主芯片高点的,性能好玩大游戏你的显卡不行。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次装机我就选择技嘉的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