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电脑硬盘打开的时候里面有咯的一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23):
新买的硬盘打开系统的时候总是有咯的一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电脑
硬盘

网友:
把光驱拔下来,再试试

网友:
只响一声应该属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没有规律的响的话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我有一块硬盘也是这样响,但用了几年都没出问题.
我朋友的硬盘也是这样,联想品牌机自带的,5年多了,都没坏.但是连续读盘时偶尔会吱的叫一声.

网友:
应该没什么事,不放心就用everest看一下硬盘使用时间,用MHDD查看是否有坏道。

网友(2011-05-16):
一声应该属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