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7e图像分成三层

楼主(2011-02-23):
hp w17e分成三层图像一样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种驱动板的MCU怎么刷,没有八脚芯片。芯片是RTD2120L。屏线的接口和一般的又不一样,好像是相反的。屏也不好测试是好是坏。请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在线烧录就OK了

网友:
请问哪位有这个程序,传一个,在线等

网友:
如能上傳個圖片 會更加認是甚麼是(圖像分成三層)

网友:
这个板子不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