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2-23):
上诊断卡,RST灯一闪一闪(IO问题?还是复位?)
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0.9V,内存1.8V VTT 1.1V 上CPU,内存,诊断卡00-80-EE有时停在80,复位一下跑EE,过会又变80-EE
请问下该怎么弄?要不要换个IO?还是核心电压低?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先看看SB吧!!!????测PCI32AD

网友:
32AD阻值382-385没有差太大的,从旧板上拆了个IO上去,现在插上电就开机,不跑数,有时会掉电重启,CPU是冷的核心电压1.1V,RST灯没闪了,CPU在别的板上可以跑数!电源芯片没有同型号的,就没有换!
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CPU是冷的,说明CPU根本没有工作,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拆网卡看看,不走寻常路

网友:
你把 桥加焊下。你的原IO没问题。应该是桥虚焊了。

网友:
我看I/O的可能性应该大些,我们前面有几块板就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IO从旧板上拆下来的,不知道好坏,手头上没有了,最后放弃了!
压了桥的,没反应,华硕的桥应该没那么容易虚焊吧,遇到挺多工包板桥虚焊的!

网友:
IO应该没问题,应该是CPU座的问题或者就是北桥空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