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REV 3.00无时钟维修一例

楼主(2011-02-23):
         此板昨天小弟接的,本人昨天逍遥去了,据说此板是无时钟,学徒搞了半天没结果,以后留到今天。看论坛里也有很多这板的问题都没解决,今天闲着就发上来借鉴下哈!

       拿到手上插诊断卡,通电看了下。复位灯没亮,一般没时钟复位灯会亮,此板不亮,用示波器打了下PCI的时钟脚

       只有电压没波形,确实是没时钟,把复位排阵点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就亮。

      此板时钟集成在南桥里,现在就有两种可能,1要不就是南桥本身有问题。2就是桥缺少某个电压引起的。不过一般这板都是Q21那管子坏引起供电不足的。(本人在这厂待过)

      直接测量Q21管子的电压,测得数据如下

       明显此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5V。这板多数也是这管子坏,直接换个新的上去。测得数据如下

       换过后电压正常,上U,插诊断卡,上电,直接跑C1

      上内存诊断卡直跑到7F显示器显示

      呵呵!此板修复。

网友(点评):
此管是否是给93C46提供工作电压的?

网友:
看不懂,希望能补充一下

网友:
真的看不明白!

网友:
看你发的什么帖子啊, 搞的大家都看不懂你再讲什么。
   描述不清楚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 跑C1-C3-02不显示 是什么问题?内存供电都正常AD线也正常 换了IO 写了BIOS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编辑的时候突然忙起来 不知道点了哪里就给跑出那题来。现已编辑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现象好象多半是那内存槽个北桥之间的一个8脚IC坏的多。好象是W83什么来着的。可以换那看看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PCI里的时钟既要电压也要波形吗,那内存的是不是也需要,不是只有时钟芯片和32.768才需要的吗

网友(点评):
时钟不是看电压.看电压是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才采用的方法,不过此法不太可靠.正确的方法是看时钟的频率是不是正常的33MHZ.

网友:
哦,这样就是Q21管子的问题啊,谢谢楼主,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太多的冤枉路了

网友:
又有一经验可以借鉴了

网友:
Q21  电压都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是不一样的啦!看上面的图就知道了。除了5V都是一样的,另外两个脚的电压都是不一样的。南桥缺少个电压时钟才发不出来

网友:
学习一下,好东东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理解那管 是干什么

网友:
嗯  不知道那管干嘛了  但是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真的很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提供给桥供电的管子。1.5V

网友:
南桥供电不都是贴片的管吗,没看过这种的。谢谢了

网友:
Q21是给那个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给南桥提供1.5V的电压。一般情况下是贴片的,但这是另外,手上有这板的看下基本上就知道了

网友:
问一下主板的ad线怎么测啊,小弟是个新手谢谢了

网友(2011-03-25):
回复 网友F:

哦,不过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缺少桥供电,会有时钟的电压出来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但是是如何判断此三极管已坏呢?因为对于新手来说,看看这些电压也看不出来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这3个电压中要有一个1.5V左右的电压呢?如果有1.5V的电压,是不是说明这个管子正常?

网友:
这是桥的1.5v待机电压。名字是1.5vdual
nv都有的有的是1.2 v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单桥的吧?

网友:
NPN小管

呵呵 E级和B极电位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