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0触摸板晶振

楼主(2011-02-23):
今天修键盘清洗触摸板时擦了下晶振,一擦惨了给擦裂了,这晶振公司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六个角很小的,也不知道多大。
谁帮忙下。。。。。。。。。

网友:
没人指导下

网友:
什么晶振6个脚啊!是震荡IC吧!元件序号是什么?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明天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标X1,器件上什么也没有,我把裂的下半部分取下来就其实是三个脚,中间接地的

网友:
确实是个晶振。。。

网友:
这个也能擦掉 是不是之前就坏的

网友:
找个代换一下 看看呢

网友:
这么容易掉估计是坏了,不要难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能用的,就是擦了下,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了好几个代换了没用啊,郁闷死了

网友:
没有见过6脚的晶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拿下来其实是三给脚,两两相连,中间接地的

网友:
这也太给力的擦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只是轻轻的擦了下就裂了

网友:
没碰到过6脚晶振。还是查图纸明确些

网友:
找料板。 在淘宝里面找或者去料板比较多的地方。 以前修过一太华硕的机器,一个5个脚的小管子 没型号也没同样的料板,后来去售后服务部找了个花了50块。  真坑人。!

网友:
发张图片上来 大家一起帮忙找   或者干脆该个触摸板

网友:
  哎。运气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