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的供电

楼主(2011-02-23):
买了一个5V的高压条,想用来试灯管,是用USB的5V去供电呢?还是用机箱电源的5V供电?

网友(点评):
2个都可以的。

网友:
用USB的好点

网友:
USB电比较稳,电源5V足

网友:
电源的5V输出电流大,而USB输出电流一般为500MA.

网友:
用电流的5V会不会因为电流过大把高压条给击穿啊?有过实践经验的给个最终答案啊。我买个高压条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