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技嘉为联想代工的`M2VLE-RH跑D3
供电基本都正常。换过CUP,刷过资料,现在没招了。。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
资料

网友:
是开机跑D3,还是跑了一下在跑D3啊,如果跑了一下在跑D3,就是没过内存,开机跑D3就是没跑CPU啊。

网友:
跑了一下在跑D3

网友:
郁闷。。怎么没人啊

网友:
有喇叭,不报警,电压都正常。。刚又刷了一次,还是不行。。

网友:
还是加焊桥吧,这种现象多数是桥空焊造成的,如有显卡你拔了显卡试试!!

网友:
咋没看你说换内存呢。。

网友:
先刷BIOS再
压桥看看,呵呵,

网友:
刷过BIOS。。。。。那就加下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