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奇怪问题,联想15寸显示器

楼主(2011-02-23):
客户反映是黑屏,拿回来以后,发现好了,欣喜中,烤会机吧,大概用了2个小时左右,屏幕就突然黑了,然后显示器的绿色指示灯,就一直亮灭亮灭的这样,放了1个小时,再开又是好的了~一直这样,拆机看了没有明显烧毁痕迹~
这个显示器,就是那种老联想15寸,电源线直接插在脖子上的那种~
难道是适配器的问题?
黑屏

网友:
也有可能啊,先换个试下,如果不行的话,就直接去保护。

网友:
应该是哪个元件的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加焊一遍。。。

网友:
指示灯闪,适配器灯有闪么?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毛病

网友:
yizheng168
的帖子
请问怎么样去保护啊?、

网友:
声明一下,不是适配器,是电源板
那个电源板,是在显示器脖子里的~没灯,今天把电源板拆开发现400V滤波电容稍微有点鼓包~换掉后,6点了,回家,明天再试试

网友:
你查下IC的引脚定义就知道了,不过你先把12V的滤波电容换掉看可以不,如果不行在去保护。

网友:
應該是(電容)惹的禍
檢查一下12V電容是否容值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