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45PLNS无复位

楼主(2011-02-23):
开机复位灯亮,CPU电压只有0.32V,内存1.8,桥1.5,是CPU供电问题还是什么?供电芯片为RT9245

网友:
明显的CPU供电问题

网友:
电压偏低,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掉了啊

网友:
量下供电MOS管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直接换RT9245。

网友:
谢谢各位,用RT9245A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