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Nc68-lm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2-23):
Nc68-lm  现在是第二块出现这种情况了。。是网吧机第一块拿来是无铅的我用土炮做桥把坏搞报废了。。。现在不敢乱来。问题好奇怪第一次开机能用上半个小时掉电后再开机跑码过后就掉电。。CPU供电一切东西都换过 电源芯片电容MOS管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各电压都没问题,,对主板维修基本上失去信心了。。辛辛苦苦赚到的却是30元

网友:
散热不好吗?
掉电故障必须查与电源管理有关的所有信号。细心。

网友:
你也看看是不是那个NV的桥热量太大导致的啊!

网友:
天气冷都不热。。。还是先听二楼兄台去认真搞一下电源芯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