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硬盘PQ分区 错误#110、、、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1-02-23):
今天PQ分区的时候。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然后就显示分区错误 #110
希望各位高手解决一下。。
请详解
解决办法

网友:
用别的分区工具试试,先分个系统盘出来,别的装了系统后进系统再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比如说你换一个 DM 的试一下 我用DM 的分过1T的 没问题 如果还是不行 就考虑换下硬盘试一下 祝你成功

网友:
你用GHOST的一键分4个 5个区的都可以的

网友:
先进去pe 里用pq把所有分区删掉,然后在用pq 分。 这大部分都是一键四区或者一键五区惹的祸。

网友:
用 Diskgen 3.0 试试!很好用的工具!

网友:
为什么要用PQ?不能换个工具试试,PQ老出问题的

网友:
你可以先用mhdd 的erase 命今 低格一下,不用全格完,格一点就用,再用PQ分区

网友:
换一个分区工具试试看吧,我都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些分区工具不支持那么大的盘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1-04-13):
PQ8.0很老了,分500G以下,没问题,分1TB的肯定有问题。在分区的时候,不报错,能分下去。但是分好后,再进PQ就是错误#110,但不影响使用,缺点就是进不了PQ,无法重新调整分区大小及类型等。我试过多次了,PQ无法解决。

网友:
用DISKGEN分区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PQ 和DM 低版本的软件,超过320G就会出错了.用DISKGEN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不建议用PQ,用Diskgen 吧...

网友:
用DM吧,PQ当然不能分1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