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5VKMI诊断卡00

楼主(2011-02-23):
   这块板昨天好好的,今天吹了一下灰,开机就00了。我量了一下,CPU供电管上管D电压为11.8V左右,G电压为1.38V,其它的电压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CPU电压问题。请指教。

网友:
CPU和CPU座清理一下,再电池放下电,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把电池取下放个电吧,不行的话就压下CPU座子看看

网友:
清了,没用呀,CPU供电的管和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呀,是775座CPU.

网友:
搞定,拿下CPU,把座里面吹了几下,开机OK,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