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七喜板子不跑码

楼主(2011-02-23):
一块V星代工七喜的主板,型号1996,上英特尔478CPU的,开机不跑码、CPU风扇可以转动,最小系统测试,一段时间后触摸CPU散热器没有温度,估计是CPU没有启动,南北桥有微热,可以认定在工作。求解决办法?谢了

网友:
测试卡跑什么代码?各项供电查了没?

网友:
CPU都不发热,那说明CPU不工作,查下CPU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后主板检测卡就一直是00,没有变化,CPU的供电都可以检测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