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显示屏不亮

楼主(2011-02-23):
我的联想f40a笔记本开机能听到系统音乐,显示屏不亮 ,外接显示器也不亮,是不是主板坏了,或是主板上有开关关闭了显示功能

网友:
显卡虚焊了 要麻就是屏的问题 一个个查吧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北桥坏了,如何让屏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板子拆出来 显卡芯片先上BGA加焊下看看

网友:
你最好是换个显卡材料,不然过不了两个月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