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300显卡偏蓝色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02-23):
杂牌7300显卡偏蓝色  加焊核心后一样故障  RBG对地电阻都是65欧

网友:
杂牌 显卡制造的时候多是2手测试gpu
板底和回流焊工艺都不行,一般焊盘氧化比较严重甚至掉点!
通常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版主我这个显卡难道要拆出来重做BGA有把握会好吗?我还有一块9800显卡 和8600显卡 花屏的 有办法维修好吗?你接维修业务吗?打算给你帮看看 可以的话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