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暗

楼主(2011-02-23):
9寸单色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可调。但调最大,依旧偏暗,调节某一电位器(注:高压包无带电位器的,其周边电路),亮度可有明显提升,但字体变模糊了。灯丝电压测有12V(误测?),请问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显示器老化了,显示器本有点年头了

网友:
黑白显像管灯丝供电一般为12V , 外接12V灯丝电压,可测量显像管是否老化

网友:
外接12V,测老化的方式,我找到了,但是想问一下,12V电源随便都可以吗?有没电流限制,比如我拿个直流12V的。900MA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