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重装系统后怎么在屏的右边有一公分宽的屏呈黑 ...
东芝TE2100重装系统后怎么在屏的右边有一公分宽的屏呈黑色呀!

楼主(2011-02-23):
如题所说;在屏的右边有一小块不显;呈黑色!
在
PE
里是好的‘系统也重装多次了!调了分辨可依然如此
!
期望哪位有过类似的经验还请帮帮小弟!
重装系统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 去官网下载试试

网友:
呵呵 昨天已经好了! 我从官网上下的驱动不行;可能是因为版 本太低了!装上以后显示效果很差!最后无意之下调了水平相位!就好了!
呵呵 可是现在我也还没怎么搞懂是怎么搞好他的!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吧,这机器比较老了

网友:
还能调水平相位的啊?我一般都是装官网的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