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11-02-23):
接一DELL D630 客户在家里说是花屏,之前有维修史,应该是加焊,谁都知道是显卡问题,客户拿机子到档口一开机发现是白屏,也怀疑是显卡问题,客户说要换升级版的,刚上手上有G86-631-A2  机子原型号是G86-620-A2   想到可以通用,直接上BGA更换显卡,谁知道换上去之后开不了机了,内存已经过了,电流上0.9左右,以为是显卡没焊好继续加焊了一次,还是一样,后来以为是显卡芯片不行,于是又换了一块,做上去还是一样的,郁闷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个人保证BGA没有问题,芯片也换了两个了,现在要求助的是想问下,G86-631-A2能否在DELL D630上代替原来的G86-620-A2,有换过的成功的请回答谢谢

网友(点评):
电流到0.9应该过内存了,应该还是档显卡

网友:
能代换。电流停在0.9应该还没有到为卡,内存和北桥。

网友:
楼上的朋友,不上内存灯会闪,上了内存就不闪了

网友:
常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掉件什么的,查一下显卡供电等

网友:
100%能换,我都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板子没掉点。显卡电压1.8V

网友:
换过好多个了  都可以正常点亮的  检查一下你换的时候是不是碰到电阻之类的了

网友:
主要是看各项供电是不是都正常,我感觉肯定是少供电,或者是拆显卡时掉东西了

网友:
查线路吧,可能掉件了

网友:
应该是掉件了楼主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
仔细看看显卡周边的耦合电容

网友:
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有没有歪的,我曾经就犯过那样的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查一下显存有没有短路,各组电压有没有都出来。

网友:
把原来的620显卡芯片换上去看能亮不。如果能亮。那么就说明631不行。很简单嘛。。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掉点的,周围有没有刮掉件。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终于维修好了,今天一大早仔细查了个遍,后来发现显卡下面好象掉了一个电容,编号是C506 原来不知道有没有的,抱着试试的心理在其它板下拆了一个吹上去,奇迹出现了,电流马上上到1.2几,接屏,显示了,呵,BGA真难做啊,希望大家下次做注意点,如果有条件最好是拍一张高清的图片,做完后再比较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就是怕掉件呢,以后用锡纸贴上就不怕了

网友:
顶一个,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