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2-23):
U盘未知容量,无法格式化,打不开,可将U盘分区FAT32执行即可
格式化

网友:
有可能格式化就好了 有可能是主芯片虚焊了 一般恢复数据才搞 修没多大个必要

网友:
小洪修电脑
的帖子
自己的嘛 反正没事

网友:
用个Diskgen 工具 修复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