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 943NWX 通病液晶程序

楼主(2011-02-23):
求三星943NW 943NWX 通病液晶程序
故障现象:颜色不正(发红),菜单正常
MCU程序我刷了网上下的都是开机白屏
原来的是骗红,恢复原来的能显但不正常,骗红
943NWX LS19MYNKF/XSF
SE717M-LF_MX25L005_SAM19_(m-MY19N0CAA-1002.0)_9BA8.bin (128 K)

网友:
进工厂模式 调节一下  找找 以前的帖子

网友(点评):
赞同,最省力的方法。

网友:
这个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屏的二级驱动板上有一个八脚的IC贴片,这个IC的热效应不好,就会产生屏幕变红,更换这个就好了,我碰到十几到这样的了。

网友:
我买的三星 三星 943NWX

网友:
三星943NW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2565-1-1.html

网友:
真的如二楼说的吗,我这儿今天刚接一个这样的屏,这个芯片好买不?

网友:
去保护CM2706A PDF

网友:
可能是頻故障了

网友:
SE717M-LF驱动板上有一个八脚的IC贴片
25L1005

网友:
进总线复位一下,或清空白平衡IC 。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的贴子有说过去的,你去看下。

网友:
943NWX LS19MYNKF/XSF
SE717M-LF_MX25L005_SAM19_(m-MY19N0CAA-1002.0)_9BA8.bin (128 K)

网友:
m-MY19N0CAA-1002.0)_9BA8能正常下了。谢谢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解决

网友:
在论坛好好找找,都有的。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