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1-02-23):
接有一台DELL的液晶显示器(是比较古老的)  拆开后测量坏保险,和整流,还有就是这个5个脚的芯片了,型号是:G6532  但是现在找不到相同型号的换,请问一下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要代换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G6532可以用什么代换呢?是5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