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撕拉撕拉作响

楼主(2011-02-23):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131-1-1.html
这个电源更换了电容,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有个问题。把20针接口和4针接口插在主板上,正常开机。

再把硬盘的电源线接上,总是撕拉撕拉响,我打开电源之后,发现有个16V,2200uf的电容没换,是因为这个才响的吗?

网友:
大侠们,快来帮忙啊。。

网友:
换了电容再看看怎么样。

网友:
撕撕响,基本上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把那个没换的电容换下了,结果还是响,是嘶嘶的响,之前说错了,不是撕拉,呵呵。
要是这么一直响,碍事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那个没换的电容换下了,结果还是响,是嘶嘶的响,之前说错了,不是撕拉,呵呵。
要是这么一直响,碍事不?

网友:
检查主推动管1815供电的上拉电阻,阻值是2.7k或3.3K, 这个电阻坏了就会吱吱叫。

网友(点评):
如果就这样响下去,碍事不?是不是用不了多久,电源就得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因为只有一边工作。我前两天就修过这样问题的电源。

网友:
也可能是高频变压器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测试了,两个都是2.1K,还得查哪里啊?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换了,还是不行啊,请指教。

网友:
开关管工作不平衡,查激励电路

网友:
开关管频率不对,最好用示波器测量维修震荡电路。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正常不,两个电容的电压平均吗?有点像带载能力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