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HP 6L机器的接线

楼主(2011-02-23):
今天是超级郁闷呢 ,修一台HP 6L的机器,拆电源板的时候,接线没注意,修好后,不知道怎么接线了,主板上一共是6个接线柱,其中有2个是6根线的,那位兄弟知道或手上有这个机器的,帮忙看一下怎么接,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6L?其实这个好办。你观察下,每个排线长度都是不一样的。电源先上好,看下排线以前折过的方向,(也就是说。你安照排线走向。)

网友:
对啊,排线长短不一样,有的接线柱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