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无背光

楼主(2011-02-23):
16V电压正常,用侧光可以看见开机信息。还不会看图纸,麻烦各位帮看下J5(屏显接口)哪个脚是背光开启,哪个脚是背光调节,分别经过什么连接到什么芯片的。

搞定了,原来是主板接口旁边的屏供电6脚芯片不良,不上屏16V,上屏以后带不起负载拉低到1.8V了

网友:
backlight_on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wtj/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74956450/QQ/WinTemp/RichOle/(@K@JL{2XJ)1Y`0@H(6O}W7.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backlight_on我试试看,不管对不对先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