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M2主板 关机不断电问题

楼主(2011-02-23):
一块杂牌AM2  主板 芯片是NF520单桥   故障现象是如果不插12V供电  短接开机排针 电源停止输出 供电 测试卡上的指示灯灭,插上12V供电 再短接开机排针就复位等灭(检查卡是俄罗斯破解版的那种,有复位灯亮) ,其他输出还用,电源不停止。见过这样问题的兄弟请指导下。

(不能关机问题找到原因了。原来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更换后可以正常关机了。但不能上负载 上负责就烧上管,包括假负载也不能上)知道怎么回事的兄弟说声
可能是更换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没办法我拆了一路供电 然后板子能正常使用了。但心里总感觉不舒服。

网友:
烤桥
自从AM2的主板多了以后,哥就不是修电脑的了,成烤电脑的了。

网友:
桥有问题,一做就好

网友:
IO换过 加焊桥无果。

网友:
怎么没人顶啊。帮帮忙顶起来啊

网友:
应该就是桥的问题,是不是你没加焊好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NF520的主板   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哦
   建议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