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45PE 诊断卡显示B0

楼主(2011-02-23):
诊断卡跳到B0,北桥加焊过,不插内存后跳到FF,加内存就跳到B0,求高手怎么解决啊 ,478CPU
cpu

网友:
不插内存也可以跳到FF,不可能吧,除非一直在FF不动的了,还有,不过内存的话电压呢,内存的电压多少,正常不,北桥的,CPU的

网友:
先查供电。有时候排阻坏

网友:
你可以加焊下那些排阻看看,很多加焊完了都可以,要不就是排阻坏点。一般BIOS不会影响到

网友:
内存排阻或者io bios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啊

网友:
SL的 有些要加显卡才会亮哦

网友:
我不懂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BIOS或是IO

网友:
按惯例先刷一下BIOS
打一下内存和北桥之间的阻值正常不,加焊的怎么样,重植一下北桥,如不行就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