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20,VDC对地短路

楼主(2011-02-23):
今天同事拿来一本本,插上电源,指示灯频闪。断开J5后,指示灯正常,感觉哪里短路了,测到VD5对地电阻只有十几欧,可是查电路图发现,VDC经电容对地大概有近一百个,突然觉得无从下手了,各位大虾可有办法?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公共点对地短路 烧吧

网友:
可调电源调到三点三,接上VDC,用手摸,别怕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一点八伏短路怎么就烧不出来呢?就是一个显卡加四片显存呀,还得一个个来

网友:
要是电流达到5A左右,先观察一下板子上的器件外观。

网友:
短路的机器算是比较好修的了,电击法很管用

网友:
把主板上供电的焊点断开再烧。

网友:
哎,没有可调电源。问个弱弱的问题,上可调电源,如果是小电容短路,也会发烫么?

网友:
用台式机电源的橙色线试试

网友:
电击感觉好多地方都很烫。。。。咋办?

网友:
观查法也很管用

网友:
等待 大家的结果 以及方法 学习中

刘丽华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