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错误 提示 flash ID not found in Detabase

楼主(2011-02-23):
高手们看到了吧什 么问题 帮小弟看看是怎么回事!
最好提供一下软件
有软件的给小弟提供一下软件 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大吓们给小弟讲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更换新版本试一下。也可能是你的flash芯片没有焊接好。

网友:
flash 芯片没法焊也拆不开是那种迷你型的 软件请看一下上面的图片我换了 刚开始的问题是能检测到但打不开 双机 请插入盘符
O字节 像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一下啊!顶起!呼叫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