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 死机 降频降压现象

楼主(2011-02-23):
先来描述一下故障现象:此机器进系统之后1、2分钟就死机,鼠标、键盘都不能用机器就这样死了,在系统里面速度超慢当看到U的频率为200MHZ(原本为1。73主频),明显有降频降压的现象,但用适配器、电池现象一样。死机之后摸机器也一点都不热。
本人维修过:换过硬盘做了系统、I/O更换了,南桥(FBM)加焊过、BIOS刷过、风扇改过长转、手上没有温控EMC6N300所以没更换,但我拨掉此芯片试过机器照常能亮现在也还是一样。现在是无从下手了,都来一起探讨解决DELL机器降频降压现象。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测下PS-ID,正常不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就OK了。

网友:
PS_ID信号,却实没测过,只是换过原装适配器   待会测量下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