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205T掉电到0.6A(在线等)

楼主(2011-02-23):
神州F205T机子
进系统看电影或者听歌(暂时测试这两样)
有时很久都不出问题
有时一会就掉电了
机子开起不用半天也不会掉
怀疑是系统问题
进PE做系统
结果在GHOST备份或者还原的时候也一样掉电
有时掉电快
有时掉电慢

硬盘和内存都换来试过
掉电又没完全掉
是掉在0.6A左右

网友:
温度问题要排除
因为一直用鲁大师监控起的
温度没变化一下就掉了
CPU温度就50左右(温度超过50时风扇开始转,然后又自动调节下来)
CPU风扇改常转也同样
这有这机子是X1600独显(不知为什么鲁大师检测不到显卡温度)

网友:
建先把机子拆出来测,看看掉电的时候都都哪几个电压有,这样子大家更好的帮你分析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 片试试看。

网友:
掉到0.6的时候测量主板各电压。看有哪个电压掉下去了。 重点查下显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