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2-23):
明基19的,换一根灯管和驱动板,驱动板上连接按键板是5针插槽,G 两个指示灯的针 key1.key2,开机键接G和K1或K2,显示图像正常,就是开机键不能用。
连接

网友:
检查KEY的供电是否正常,上拉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接键有问题没有呀。

网友:
开机键接G和K1或K2 .反过来接,看怎么样?

网友:
查下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