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戴尔的板子是sch5504-ns的IO自动上电

楼主(2011-02-23):
高手们好:我有一片戴尔的板子 ,用的是sch5504-ns的IO 插上电源后自动上电 检查了一下没有芯片有发热的现象 各个主要电压也正常 开机针一直有3.5v电压 从开机针跟线跟到了南桥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 希望大家给个sch5504-ns的脚位图 没有脚位图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谢谢大家了
自动上电

网友:
自动上电也不一定是南桥有问题啊 先考虑一下IO再说

网友:
DELL的主板自动上电很少是I/O的问题,找个线路图研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