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好一台优派VG2021M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2-23):
我买了一台2手的优派VG2021M液晶显示器,20寸,图像色彩都很好。可是用了不多久,就出现时好时坏的故障,即一会儿一切正常,一会儿会怎么也开不了,开关灯也不亮,什么也没有反应。
看了《修好优派VS10866一台》后很有启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1111-1-2.html
将显示器后盖打开,用数字万用表测电源板有12V5V,觉得电源板应该没问题,仔细看驱动板,发现ZCPs有焊过的痕迹,于是测ZCP s(从左到右)(黑棒接地)红棒测第一脚有2.46V左右,第二脚0V
第三脚有3.3V,估计是这个管子有问题。考虑更换。后购买1117-1.8换上,一切OK,第二脚电压为2..19V。(买1117-1.8一元)

谢谢一杯2锅头,谢谢迅维网

网友:
谢谢“一杯2锅头”,谢谢“迅维网”

网友:
可以啊  又学到了 但是液晶电视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怎么能靠感觉呢。。。虽然是没有输出电压,但没输出电压的可能性是有多种的,这里就有两种情况,一是本身坏,二是短路。不过依据你刚才说的能用上一段时间,应该不是短路~这感觉,也算得上感觉对了。。。

网友:
优派通病!可能是厂家用的稳压块过小了的原因!我也修了很多台!

网友:
1.8V穩壓電路損壞了,故障現怎麼是這樣呢?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倒是不错,本来就应该什么坏换什么

网友:
这个1117是一个低压差线性稳压模块,脚顺为:1=地 2=输出 3=输入,关键就是看1117后面的数字,例如:1117-18  即为1.8V输出,1117-33  即为3.3V输出 ~~~~~~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驱动板是的电压差0.3伏也不行啊

网友:
学习了!没整过呢

网友:
如果找不到配件可以在2,3脚串2个1N4001二极管

网友:
说实话,我也是新手,主要是学习了该网“一杯2锅头”的文章受到启发,希望能多学习各位大侠的经验,谢谢各位。